[求助] 请问verilog可以读xlsx文件吗?

楼主(2023-03-16):
请问verilog可以读xlsx文件吗?我试一下好像没读出来
是不能读还是我语法有错误?有没有试过的告诉我一下呗

哎,真是一个错误改一天

网友A:
可能的,但非常痛苦因为 xlsx 的底层是XML 非常复杂并且解析起来很烦人
但是,如果你将 xlsx 转变到 csv 然后你可以使用 $fopen/$fseek/$fgetc 直接读取文件
这个我以前做过,花了大约一天的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的,但非常痛苦因为 xlsx 的底层是XML 非常复杂并且解析起来很烦人
但是,如果你将 xlsx 转变到 csv 然 ...

感谢回帖

网友B:
您好,这是必应。根据我的搜索结果123,我找到了一些用verilog读写csv文件的示例代码,您可以参考一下:

这是一个用verilog读取csv文件中的正弦和余弦数据,并将其转换为二进制数的代码1:

module sin_cos_lut(
    input clk,
    input rst,
    input [10:0] angle,
    output reg signed [17:0] sin_out,
    output reg signed [17:0] cos_out
);

reg signed [17:0] sin_lut[0:2047];
reg signed [17:0] cos_lut[0:2047];

integer file_id;
integer i;
integer status;

initial begin
  file_id = $fopen("sincos.csv", "r");
  if (file_id == 0) begin
    $display("Error opening file");
    $finish;
  end
  for (i = 0; i < 2048; i = i + 1) begin
    status = $fscanf(file_id, "%d,%d\n", sin_lut[i], cos_lut[i]);
    if (status == -1) begin
      $display("Error reading file");
      $finish;
    end
  end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) begin
  if (rst) begin
    sin_out <= 18'd0;
    cos_out <= 18'd0;
  end else begin
    sin_out <= sin_lut[angle];
    cos_out <= cos_lut[angle];
  end
end

endmodule

这是一个用verilog写入csv文件中的计数器值的代码2:

module counter # (
   parameter BITS = 8;
) (
   input wire clock,
   input wire reset,
   output reg [BITS-1 : 0] count
);

integer file_id;

initial begin
   file_id = $fopen("counter.csv", "w");
   if (file_id == 0) begin
      $display("Error opening file");
      $finish;
   end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ock) begin
   if (reset) begin
      count <= {BITS{1'b0}};
   end else begin
      count <= count + {BITS{1'b1}};
      // write the counter value to the csv file with a newline character at the end
      $fputc(file_id, "%d\n", count);
   end
end

endmodule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这是必应。根据我的搜索结果123,我找到了一些用verilog读写csv文件的示例代码,您可以参考一下:

...

chatGPT牛X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chatGPT牛X!!!

这是BingGPT不是ChatGPT, 虽然都是用GPT-3.5的模型但前者可以联网找资料后者不能联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这是必应。根据我的搜索结果123,我找到了一些用verilog读写csv文件的示例代码,您可以参考一下:

...

哈哈 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是GP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BingGPT不是ChatGPT, 虽然都是用GPT-3.5的模型但前者可以联网找资料后者不能联网。
...

bing接入的应该就是ChatGPT吧,好像new bing已经接入ChatGPT-4.0了?具体的我也不了解hhh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是BingGPT不是ChatGPT, 虽然都是用GPT-3.5的模型但前者可以联网找资料后者不能联网。
...

我明白了,GPT是底层模型,不管是chatGTP还是bing,都只是接口不一样,对吧大佬

网友:
没想到chatgpt这么牛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明白了,GPT是底层模型,不管是chatGTP还是bing,都只是接口不一样,对吧大佬
...

当帖子中出现“您好 我是必应”这六个字时,这个帖子的主题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