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CU内部,为了低功耗,设置多个不同的电压。

楼主(2023-03-16):
是否需要DCDC呢?

片内的DCDC如何实现呢?

网友A:
都是用LDO  产生不同电压      DC DC 怎么集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是用LDO  产生不同电压      DC DC 怎么集成?

主频几百MHz的MCU,功耗很大,如果内部集成LDO来转换不同的电压,会不会急剧的发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