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里面pin端口的设置

楼主(2023-03-16):
请问virtuoso里面pin端口的设置可以用pin<1:256>表示多个端口,那两维端口可以表示吗?就类似于pin<1><1>这种

网友A:
不行,cadence帮助文档里面有章multiple-bit wire naming conventions讲这个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,cadence帮助文档里面有章multiple-bit wire naming conventions讲这个;

好的老哥,就是没办法设置多维端口是吗?只能是pin<1:n>这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