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台积电电容失配怎么看

楼主(2023-03-17):
在台积电的文档里看到这个,但是不知道1/(C^0.5)什么意思,22nm,不知道有没有前辈可以帮忙解释下

网友A:
C就是容值啊,也就是面积,开根号的倒数。容值越大适配越小

网友:
就是面积越大mismatch越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就是容值啊,也就是面积,开根号的倒数。容值越大适配越小

但是一般这个单位是什么fF还是pF? 还有就是我update了图,想问问如果我是一个大电容分成很多小电容,容值失配是按照大的算还是小的算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一般这个单位是什么fF还是pF? 还有就是我update了图,想问问如果我是一个大电容分成很多小电容,容值 ...

单位一般文档里会有说明,建议仔细阅读。
这里的失配是对两个layout完全一致unit cell进行测量得出的数据,具体应用建议学习下电容阵列失配的原理的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