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dence看电路管子的工作状态时,用tran仿真可以看吗?

楼主(2023-03-17):
用cadence看电路管子的工作状态时,用tran仿真可以看吗?一直都用的dc仿真的,如果可以用的话,tran仿真出来的工做状态是哪一个时刻的?求教

网友:
可以选择看任何一个时刻的,在弹出的窗口填时间就行

网友A:
只能看某一时刻的,如果没有设置,默认保存最后一刻的工作点

网友:
可以选择看任何一个时刻的。
在ADE L中:result- annotate- transient node voltage或transient operation poin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能看某一时刻的,如果没有设置,默认保存最后一刻的工作点

感谢回复,如果我跑全corner的话,怎么设置我想要的时间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