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大佬 名词解释

楼主(2023-03-17):
5资产

大佬们求解惑,感谢
1.MASK层数是什么意思,在哪里能找到。
2.PAD open size是什么意思
3.pad pitch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1.mask层数指的是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的mask数量,比如M1为一层,M2为一层,一般在版图中都能找到对应的层。个别层没有mask,比如dummy层、器件标识层、label层等等。在design manual中找到层定义,一般都会标注哪些有mask,哪些没mask;
2.pad open size指的是芯片开窗大小,开窗即没有钝化层的地方,原本芯片上方都有钝化层,开窗的地方去掉钝化层,这样芯片才能与外部接触。开窗越大越方便打线,但会占用更多面积;
3.pad pitch指两个PAD的距离。但不是间距,而是指第一个PAD某点到第二个PAD相同点位置的距离。比如两个PAD大小为60,两个PAD层spacing为20,那他们pitch就是80.

网友:
mask,需要掩膜的层数,需要根据designrule判定,哪些layer是标识层,哪些是实际要生产mask的

网友:
opensize就是pad孔,需要开孔的大小

网友:
mask层数看design rule,可以看看用的哪些层次,也可以根据使用的器件,rule里都有说明。

网友(2023-10-25):
学到了,感谢

网友(2023-12-08):
5# 说的对。
要先看design rule.

网友(2024-06-17):
感谢哦 很好的问题

网友(2024-08-15):
被我学到了

网友(2024-11-22):
我也是想知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