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back to back diode in ESD

楼主(2023-03-17):
想说在ESD 设计中,用了back to back diode, P+ diode可以接在VSS上吗?还是一定要接VDD?

P+ back to back diode

P+ back to back diode

网友:
多个gnd时会用到这个。比如DCDC中gnda,gndd。

网友A:
这种b2b的ESD用法最主要还是用到不同的域之间的放电路径,尤其是模拟与数字模块之间有连接关系的,比如寄存器控制线,如果模拟地与数字地在封装中分开了,两者之间是没有放电路径的,ESD很容易出问题,一般就会加若干b2b增加放电路径。有时也会用到IO接口的地方,但是要看对电路性能的影响,又是一个diode不够,可能需要串联多个diode,防止diode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b2b的ESD用法最主要还是用到不同的域之间的放电路径,尤其是模拟与数字模块之间有连接关系的,比如寄存 ...

所以在这个图中在VSS-VSSQ的网络中,可以使用P+ b2b, 不需要把他换成N+ b2b吧?

网友B:
P+ diode可以接在VSS上吗?还是一定要接VDD
P+ diode不能接到VDD上吧,这个B2B diode只要保证两端接在VSS和VSSQ上就行

网友C:
B2B diode 的两端要接到不同的GND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B2B diode 的两端要接到不同的GND上。

VSSQ和VSS在pachage上虽说会连在一起,但是die内是两个PAD,这也不行吗?那如果要换,keep VSSQ不动, VSS换什么电位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+ diode可以接在VSS上吗?还是一定要接VDD
P+ diode不能接到VDD上吧,这个B2B diode只要保证两端接在VSS和 ...

P+ diode为啥不能接VDD?有什么说法吗?

网友D:
可以接VSS也可以接VDD,根据电路需要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+ diode为啥不能接VDD?有什么说法吗?

Diode的P+接VDD的用法不常见,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纠结接到VDD上,如果P接到VDD,那么N接什么电位呢?这个Diode 的目的又是干什么用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接VSS也可以接VDD,根据电路需要接。

所以接VSS或VDD在电路performance上没什么差异的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以接VSS或VDD在电路performance上没什么差异的吧?

你说的performance是指ESD还是电路性能?

ESD的话就要看电流路径,只要diode是正向走的ESD电流,性能就没什么差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SSQ和VSS在pachage上虽说会连在一起,但是die内是两个PAD,这也不行吗?那如果要换,keep VSSQ不动, VS ...

可以的,B2B就是连接芯片上两个不同的Ground。

网友E:
可以接在VSS上,你可能更关注p+ guardring应该接在模拟地还是数字地上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接在VSS上,你可能更关注p+ guardring应该接在模拟地还是数字地上吧

这两个不一样的地对于B2B有什么说法吗?不过我应该是接在模拟地上的

网友(2023-07-04):
引用 网友A:
这种b2b的ESD用法最主要还是用到不同的域之间的放电路径,尤其是模拟与数字模块之间有连接关系的,比如寄存 ...

两个地之前为啥要有放电路径呢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这种b2b的ESD用法最主要还是用到不同的域之间的放电路径,尤其是模拟与数字模块之间有连接关系的,比如寄存 ...

两个地之间为啥要有放电路径?

普通的CMOS制程,两个地只能虚拟分开,实际上物理层还是在一起的,ESD都是放电到地,都到PSUB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两个地之间为啥要有放电路径?

不同电源域之间需要有一个通路,psub是有导通电阻的,不一定就是最短路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b2b的ESD用法最主要还是用到不同的域之间的放电路径,尤其是模拟与数字模块之间有连接关系的,比如寄存 ...

对的,,多用于跨电源域

网友(2023-08-14):
B2B不接vdd。如你的图所示。任意一端接vdd则其中一个diode正导通。如果你说2端都接vdd*。emmm。。没遇到过vdd*同电位的情况。b2b接的是同电位的2个不同功能的gnd(比如数字地/模拟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