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各位,有知道这种warning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?

楼主(2023-03-17):
我跑完calibre DRC之后看到有这样的warning ,看了下antenna rule check的文件,【NGATE_PW_NETID = GLOBALNETID(PW_ALL_pw_c_RULE20,1)】这行的warning,后面也基本是,该怎么解决这种warning呢?

网友:
请模拟同仁帮忙 check ~~~

楼主:
这是在版图上出了问题是吗?

网友:
目测问题不大 ~~~

楼主:
如果自己弄的话该怎么去分析和解决这种warning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