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于跑仿真的服务器该如何选择

楼主(2023-03-17):
用于跑仿真的服务器该如何选择?能带10个人的电脑登陆到服务器上同时跑。主要是跑cadence的virtuoso ,ADE,ncverilog,layout等,比较倾向于dell的服务器,据说对CPU的核数和频率有要求,CPU该怎么选?还有内存和硬盘等,该怎样选择?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,多谢了。

网友:
可以整体委托给我啊!~~~

网友A:
我们用的dell edge 710 or 730,基本上双CPU配128G以上内存即可
如果你规模大就上930

网友B:
还是要看仿真规模和总任务数,主频高的,跑的确实快,价格也贵
核心总数,稍微高于仿真所需平局核心数即可
模拟仿真通常一个任务需要8核心,如果10个人,每个人同时2个任务,(假设是每个任务5小时,白天的时候,基本算满载),需要10*2*8,160核心,每个人体验还能接受,不至于被服务器性能影响。
这个时候40核的服务器(双路金牌这种),至少要准备4台。还可以加一台给layout和登录用。
每个服务器内存看任务需求,小一点规模的电路,仿真一个任务可能就2-8GB足够了,40核8个任务,128-512看情况上,留一台大一点内存备用。
存储建议单独上netapp什么的,传说备份用起来比较方便,每个计算节点硬盘装个系统就足够
钱充足就上新机器,黄金铂金处理器
钱不足可以上二手的,E5或者淘汰的铂金也还行

最后还是推荐论坛上找个口碑好的,专业兼职it帮你规划下,自己搞这些也挺烦的

网友:
740/740XD,CPU:6248R*2,MEM:512G/1T,SSD:960G*2,1100W*2,单独存储netapp2750,可参考。

网友:
dell 730 E5-2680 128GB RAM 买个3台吧 资料存在另一台NAS 用bjobs管理 排程  使用LDAP管理登入介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用的dell edge 710 or 730,基本上双CPU配128G以上内存即可
如果你规模大就上930 ...

谢谢 请问双cpu每个cpu的核数是多少啊? 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要看仿真规模和总任务数,主频高的,跑的确实快,价格也贵
核心总数,稍微高于仿真所需平局核心数即可
...

因为我的服务器是准备放在家里的,这样子服务器是不是适合选用塔式的服务器啊?据说机架式服务器声音很大很吵,而且需要一个大柜子安装,不适合放家里。是这样的吗?谢谢  :)

网友:
dell机架服务器印象挺吵的。
华为1288 2288v2 v3感觉声音还好
塔式不确定吵不吵,5-6台服务器放家里还是挺麻烦的

网友:
整个服务器群分项目数据服务器,仿真服务器,登录服务器(账号管理)。人员多了直接增加仿真服务器。有专业人员干这个。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