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all盘是什么,什么地方会用到

楼主(2023-03-17):
10资产

有相关说明怎么画吗

楼主:
Hall盘是一种通常用于测量电机转速、位置和运动状态等参数的电子器件。它是由一个铁芯、绕组和感应元件组成。感应元件可以是霍尔元件或其它磁感应元件。

Hall盘安装在电机或其他机器的旋转轴上,当电机运行时,Hall盘绕组产生交流信号,同时感应元件检测到磁场信号并转换成电信号输出。通过测量输出信号的频率和相位,可以确定电机的转速和运动状态。

Hall盘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设备中,如直流电动机、步进电机、交流电机、电动工具、风机等,它们可用于自动控制和传感器测量等应用领域。

网友:
感应磁场的,一般做成一个器件的

网友A:
desgin rule中有相关说明怎么画吗 去看看rule不就清楚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sgin rule中有相关说明怎么画吗 去看看rule不就清楚了?

没在desgin rule中找到相关说明公司其他人也说不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