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t tlu+的时候,工艺厂没提供milkway的tf文件和itf文件映射的map

楼主(2023-03-17):
大神们,ICC设置 set tlu+的时候,工艺厂没提供milkway的tf文件和itf文件映射的map,需要自己写
。我看了下itf文件,如图一,poly有两种:NPO和PPO,而milkway的tf文件只有一种:"poly"(mask layer name),那么poly这一层在map上怎么写?
另外,如图二,itf文件里面的contact 分了NAA_CT,PAA_CT,NPO_CT,PPO_CT 以及SUB_NAA和SUB_PAA,而milkway的tf文件只有“poly_contact”(mask layer name),那么contact这一层在map上又要怎么写?
图三是我写的map,请大家指教指教

         图一 itf文件部分

    图二:itf文件的部分

   图三:映射map

楼主:
请大家帮忙看下哈

网友A:
图丢了。。。

可以参考这个帖子

https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 ... 77&pid=10877838

网友B:
map文件可以自己写,因为只是名字映射,tf文件没有比较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丢了。。。

可以参考这个帖子

谢谢大神,看完你的帖子,已经解惑了,现在跑check_tlu_plus_files只出现metal的minwidth和minspace不一致的问题,应该以哪个文件的值为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丢了。。。

可以参考这个帖子

谢谢大神,看完帖子后解惑了,现在出现itf文件和tf文件的metal的min width和min spacing不一致的情况,请问以哪个值为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ap文件可以自己写,因为只是名字映射,tf文件没有比较麻烦

谢谢提示

网友:
现在出现itf文件和tf文件的metal的min width和min spacing不一致的情况
===
ignore it, PV 以DRC 为准 ~~~

网友A:
55nm的话,  itf 是按shrink之后的尺寸, tf按 shrink 之前从尺寸

从65nm shrink 到 55nm , 尺寸是原来0.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5nm的话,  itf 是按shrink之后的尺寸, tf按 shrink 之前从尺寸

从65nm shrink 到 55nm , 尺寸是原来0. ...

好,谢谢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