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快速定义编译中的ifdef,ifndef不匹配的问题?

楼主(2023-03-17):
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快速定位编译的时候ifdef,ifndef不匹配的心得,最近遇到个文件说不匹配往前面找了好几个文件才发现,真的吐血

网友A:
最好的办法,就是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,在写代码的时候就确保ifdef...endif是配对的。如果你是手动敲的,那就养成这样的习惯:敲完ifdef之后,紧跟着敲endif,然后在中间填充代码;如果你用的vim/gvim,可以用snipmate插件,帮你自动生成代码块,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比较低级的问题。
类似的还有begin...end匹配、括号匹配等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的办法,就是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,在写代码的时候就确保ifdef...endif是配对的。如果你是手动敲的,那 ...

哪里都有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的办法,就是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,在写代码的时候就确保ifdef...endif是配对的。如果你是手动敲的,那 ...

哪里都有你,马甲哥

网友(2023-12-21):
好问题!可以写一个脚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