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修改LVS中的短路啊!!!

楼主(2023-03-17):
我进行到最后一步的LVS但是很多短路问题,困扰我好久了。我在网上找到了这种设置的方法,可以找到短路在哪,但是重要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改!!!

希望有人告诉我怎么改,最好详细一点,我新手真啥也不会

网友:
建议:打开新的layout,做一个INV,通过LVS后故意用metal将VDD与OUT短路,然后跑LVS,体会一下短路的报错提示的语句,点一下上面的坐标highlight到版图是点亮了什么东西,观察highlight的线的意义,根据学到的短路的经验应用于上述的LVS。

网友:
框位置查看,分别开对应层,孔查看

网友:
最后一张图,请仔细看看高亮的最左边为啥short 了 ?

网友:
short open 是算最好修的LVS issue了

网友:
简单直接一点的,删掉,重新route试试

网友:
如果是大量的这种短路,不应该最后lvs的时候再去手修了,前面从floorplan阶段就要开始分析了,是不是macro位置不合理导致的局部density之类的,再者关注一下各个阶段的congestion,placement_blockage、routing_guide各种手段该用用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答!已经从前面的步骤开始修改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