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nger和m设置变量、数值结果不同

楼主(2023-03-17):
在MOS管的finger=10,m=6时,和在在MOS管的finger=f1,m=m1设置变量时,在ADE的的变量里f1=10,m1=6,仿真结果不一样,这是什么原因呢?噪声相差0.4dB

网友A:
不一样才正常,finger & m在版图上是不同的,m是同样的管子并联m个,finger是在同一片AA(diffusion)上,体现的模型肯定是不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一样才正常,finger & m在版图上是不同的,m是同样的管子并联m个,finger是在同一片AA(diffusion)上,体 ...

那请问下,如果想要把噪声系数做小,finger数尽可能大,m一般设置多大呀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下,如果想要把噪声系数做小,finger数尽可能大,m一般设置多大呀?
...

你那个是射频输入对放大管 吗?m设多少看功耗,电路速度要求,版图面积,Ft,gm/id,vdsat,还有跟不同PDK也有关系,无法给你说确切数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是射频输入对放大管 吗?m设多少看功耗,电路速度要求,版图面积,Ft,gm/id,vdsat,还有跟不同PDK ...

是LNA的输入跨导管,用的是tsmc22nm工艺,设计的是低功耗、低噪声的LN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