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人类高质量芯片工程师的那些“黑话”

楼主(2023-03-17):
作者:歪睿老哥
链接: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430173393
来源:知乎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。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,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1:计划
A:你们项目组芯片什么时间TO?
B:年底。
A:  MPW?
B:  直接FULL MASK。
A:有钱。
B:芯片面积太大,占了6个SEAT,况且年底没有合适时间点的shuttle。老大们就直接定了FULL MASK。
A:牛X!
TAPEOUT (TO):流片,指提交最终GDSII文件给Foundry工厂做加工。
MPW :多项目晶圆,将多个使用相同工艺的集成电路设计放在同一晶圆片上流片,制造完成后,每个设计可以得到数十片芯片样品。
FULL MASK :“全掩膜”的意思,即制造流程中的全部掩膜都为某个设计服务。
Shuttle:就是MPW的时间,MPW的时间就是固定的,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有一次,有个很形象的翻译:班车,到点就走。
SEAT:一个MPW的最小面积,就类似“班车”的座位,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座位。
简单来说,MPW就是和别的厂家共享一张掩模版,而FULL MASK则是独享一张掩膜版。
如果芯片风险比较高,则可以先做MPW,测试没有问题,再做FULL MASK。
主要的原因就是MASK(掩膜),比较贵,例如40nm的MASK大约在500万左右,而28nm的MASK大约在1000万左右,14nm的MASK大约在2500万左右。不同厂家有差异,这里只是说明MASK的成本比较高。
如果芯片失败,则MASK的钱就打水漂了。所以先做一次MPW也是分散风险的方法。
而MPW的问题就是,这个是按照面积来收钱的,例如在40nm的3mm*4mm 大约50万人民币等等。
这个叫做SEAT。一个SEAT就是3mm*4mm。
如果超过这个面积,就要额外收费。所以大芯片,是不合适做MPW的,如果是120mm2那需要10个SEAT,那么和整个MASK费用就一样了。
这种情况做MPW就不合适了,所以从成本上来说是综合考量的一件事情。

楼主:
2:供应链

A:这次定了多少片WAFER?

B:24片?每片大约出1000片Die。考虑yield,大约有2万片。

A:封装怎么做?wirebonding还是flipchip。

B:Flip chip 。

A:是在foundry长好bump,还是封装厂家来长bump。

B:foundry直接长好bump送到封测厂。

A: CP和FT都做,还是只做FT。

B:yield不高,基板也很贵,只做CP的话,会浪费太多基板。

A:对对对,这个年头,基板太贵了。

B:我们老板搞到了1000万片基板。

A:牛X!

Foundry :晶圆厂,专门从事芯片制造的厂家,例如台积电(TSMC),中芯国际(SMIC),联电(UMC)。对应的就是fabless,就是设计厂家,就是没有晶圆厂。

Wafer:晶圆。

Die :晶圆切割后,单个芯片的晶圆,这个需要加上封装好的外壳才能能变成芯片。

Chip:最后封装后的芯片。
Bump :bumping指凸点。在wafer表面长出凸点(金,锡铅,无铅等等)后,(多用于倒装工艺封装上,也就是flipchip)。
Wirebonding:打线也叫Wire Bonding(压焊,也称为绑定,键合,丝焊)是指使用金属丝(金线、铝线等),利用热压或超声能源,完成固态电路内部接线的连接,即芯片与电路或引线框架之间的连接。
FlipchipFlip chip又称倒装片,是在I/Opad上沉积锡铅球,然后将芯片翻转加热利用熔融的锡铅球与陶瓷基板相结合。
CP:直接对晶圆进行测试,英文全称Circuit Probing、Chip Probing,也称为晶圆测试,测试对象是针对整片wafer中的每一个Die,目的是确保整片wafer中的每一个Die都能基本满足器件的特征或者设计规格书,通常包括电压、电流、时序和功能的验证。可以用来检测fab厂制造的工艺水平。
FTFT测试,英文全称FinalTest,是芯片出厂前的最后一道拦截。测试对象是针对封装好的chip,CP测试之后会进行封装,封装之后进行FT测试。可以用来检测封装厂的工艺水平。
Yield :良率,芯片的良率这个和工艺比较相关,芯片有一定几率失效,芯片越大,失效的几率也越大。
解释一下:为什么不直接做FT,而先做CP再做FT,这个是因为,CP针对晶圆,如果坏的Die就不用再去做封装了,省下封装的费用和基板的费用。
为什么不只做CP,而忽略FT,这个是因为CP测试完毕后,在封装过程中还会引入芯片失效,所以还需要做FT来将失效的芯片去掉。
这个是一个权衡的过程,如果芯片良率足够高,封装成本不敏感,CP测试省掉,直接做FT也是可以的,因为CP测试本身也是需要成本。这个就是计算良率的问题。
目前来看,芯片行业整个供应链都很紧张,所以能够抢到产能,包括抢wafer,抢基板,这些对于芯片厂商来说,都是当下的最重要的事情。
除了产能,其他都不是事!
补充:①材料来源方面的区别
以硅工艺为例,一般把整片的硅片叫做wafer,通过工艺流程后每一个单元会被划片,封装。在封装前的单个单元的裸片叫做die。chip是对芯片的泛称,有时特指封装好的芯片。
②品质方面的区别
品质合格的die切割下去后,原来的晶圆就成了下图的样子,就是挑剩下的Downgrade Flash Wafer。这些残余的die,其实是品质不合格的晶圆。被抠走的部分,也就是黑色的部分,是合格的die,会被原厂封装制作为成品NAND颗粒,而不合格的部分,也就是图中留下的部分则当做废品处理掉。
③大小方面的区别
封装前的单个单元的裸片叫做die。chip是对芯片的泛称,有时特指封装好的芯片。cell也是单元,但是比die更加小 cell <die< chip。

网友:
刚好最近在做mpw,天天听电路嘴里Shuttle Shuttle Shuttle

网友:
"简单来说,MPW就是和别的厂家共享一张掩模版,而FULL MASK则是独享一张掩膜版。"
也可以自家几个版本一起上哒,

专业术语 受教啦!

网友(2023-05-18):
x有意思的帖子

网友:
学会了上面的关键词,对着投资方爸爸,我可以把牛逼吹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:供应链

A:这次定了多少片WAFER?

B:yield不高,基板也很贵,只做CP的话,会浪费太多基板。

这句话写错了。应该是只做FT。

网友:
真是专业的黑话,学习了

网友:
他们说谁die了,我以为谁嘎了

网友:
MPW: multi-production wafer

网友(2024-01-12):
引用 楼主:
2:供应链

A:这次定了多少片WAFER?

基板具体是指?

网友(2024-11-27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

网友(2025-02-12):
封测厂 OSA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:供应链

A:这次定了多少片WAFER?

厉害

楼主(2025-07-22):
DRC Runset1
设计规则的超能力
想象一下,设计规则就像是拥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,它们以文字的形式存在,向你的设计传达必须遵守的法则。比如,它们会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你:这个线条的宽度,绝对不能低于0.14微米!文字规则就像是超级英雄的口头命令,而图示则像是这些超级英雄的漫画书,通过生动的图像,直观地展示这些规则如何在实际设计中施展魔法。它将那些抽象的文字规则转化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,让你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些规则的真正含义。
最小宽度检查的“Singular, Abut < 90”
这就好比你告诉朋友要去跑步,你不能只说要快,而不告诉他们快到什么程度。最小宽度检查如果没有“Singular, Abut < 90”,就像没有明确目标的跑步,会很容易出岔子。它就像是给规则加了个小助手,确保规则能覆盖所有可能的场景。如果没有这个小助手,你的设计可能就会像一个没有穿鞋的跑者,在设计的赛道上遇到一些尴尬的问题,比如在一些复杂的图形组合中出现宽度违规却没被发现。
最大宽度检查的大于号之谜
如果设计规则直接说大于,那就跟告诉一个孩子吃吧,吃吧,直到你饱了为止差不多,这可太模糊啦,可能会导致混乱。孩子可能会因为不明确标准,一会儿觉得饱了,一会儿又觉得还能吃。设计也是一样,直接用大于号,就没办法精准地控制设计的宽度。所以呢,我们用更具体的方法来确保设计不会像一个贪吃的孩子一样,吃太多而撑坏了,让设计能在合理的宽度范围内乖乖待着。
DRC Runset2
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含义
这个说法可真是生动形象!它就像是在说:嘿,检查间距的时候呀,你就只在如来佛的掌心里跳,可别跳到外面去!为啥呢?因为在如来佛的掌心里跳,也就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间距检查,这样可以确保我们的间距检查不会被外界的干扰所迷惑。要是跳出了这个范围,就像孙悟空跳出了如来佛掌心,那检查结果可能就不准确啦,就会让设计出现一些隐藏的问题。
Measure all选项的超级英雄时刻
当你的设计需要像超级英雄一样,全范围扫描时,那你就必须得使用measure all选项啦。比如说nwelldeep nwell的间距检查,这就像是在一个大迷宫里寻找隐藏的敌人,只检查一部分可不行,必须全范围扫描才能确保安全。要是不使用measure all选项,就可能会漏掉一些间距违规的情况,就像在迷宫里只搜索了一部分区域,结果敌人就藏在没搜的地方,那可就麻烦大啦。
DRC Runset3
Enclosure检查的外加外
当你的设计需要像一个保镖一样,不仅要保护自己,还要保护周围的人时,你就需要写上outside also。这就好比保镖站在那里,不仅要保证自己负责的人安全,还要留意周围有没有潜在的危险。写上outside also后,你的设计就能像一个真正尽责的保镖一样,全方位保护,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出现问题的角落,让设计更加安全可靠。
End of Line Enclosure舞蹈
想象一下,你的设计就像一个舞者,在舞台上跳着一段特别的舞蹈。End of Line Enclosure就是这个舞蹈的规则,它要求舞者在舞蹈的结尾部分,也就是线的末端,必须被完美地包围。就好像舞者在谢幕的时候,要被一个漂亮的光圈包围一样,这样整个舞蹈才完整。所以,要实现End of Line Enclosure,就是要让设计按照这个规则,在末端完成这个完美的谢幕动作
ExtensionEnclosure双胞胎
想象一下,ExtensionEnclosure就像是双胞胎,虽然长得有点像,但性格可不一样。Extension就像一个喜欢往外跑的孩子,它更关注长度,喜欢把东西延伸出去;而Enclosure则像一个喜欢待在家里的孩子,更关注完整性,要把东西都好好地围起来。当Extension的露头刚好等于0时,就像是双胞胎中的一个突然消失了,这时候你就得仔细检查一下,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,是不是在设计过程中哪个环节没做好,导致这个孩子不见了。
DRC Runset4
FlattenHierarchical变形金刚
Flatten就像是变形金刚变成小汽车一样,简单直接。变成小汽车后,它能快速地在平坦的道路上行驶,这就意味着Flatten在处理设计时,把所有层级展平后统一检查,适合小型设计,就像在平坦的小路上开车,简单又高效。而Hierarchical就像是变形金刚变成机器人,保留了更多的细节。机器人可以灵活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地形,Hierarchical也是如此,它适合大型设计,能处理复杂的层级结构,就像机器人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执行任务一样。每种都有自己的超能力,就看你要对付什么样的敌人,也就是根据设计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来选择合适的方法。
RectangleEnclosure方块舞
想象一下,你的设计需要像一群舞者跳方块舞一样,每个方块都要按照规则来排列。RectangleEnclosure就是这个方块舞的规则,它要求所有的矩形都要在规定的范围内,就像舞者要在舞台的特定区域内跳舞一样。要自动构造test pattern来检查这个规则,就像是为这个方块舞编排一套测试动作,看看舞者们是不是都按照规则在跳,是不是所有的矩形都符合RectangleEnclosure的要求。
DRC Runset5
Runlengthspacing跑酷
想象一下,你的设计需要像跑酷运动员一样,在特定方向上跳过障碍。Runlengthspacing的含义就是这样,它规定了在特定方向上的间距要求,就像跑酷运动员要按照特定的路线和间距跳过一个个障碍。要实现这个语句,就像是为跑酷运动员规划一条准确的路线,让设计能在这个特定方向上顺利跑酷。而自动构造test pattern来检查这个规则,就像是在这条路线上设置一些检查点,看看跑酷运动员是不是都能顺利通过。
LineEnd spacing指尖上的芭蕾
想象一下,你的设计就像一个芭蕾舞演员,在指尖上保持平衡。LineEnd spacing就是这个芭蕾舞的规则,它要求线的端点之间要有合适的间距,就像芭蕾舞演员的手指之间要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,这样才能跳出优美的舞蹈。要实现这个语句,就像是训练芭蕾舞演员掌握这个平衡技巧,让设计中的线端点间距符合要求。自动构造test pattern来检查这个规则,就像是在舞台上给芭蕾舞演员打分,看看她的表演是不是符合规则。
DRC Runset6
Density检查的侦探游戏
想象一下,Density检查就像是一场侦探游戏。全局检查就像是侦探站在高楼大厦的顶层,俯瞰整个城市,看看城市的人口分布是否均匀。而局部检查就像是侦探走进一个个小巷子,仔细查看每个小区域的人口密度。全局检查关注整体分布均匀性,局部检查关注特定区域的密度波动。要实现这个语句,就像是侦探要制定一套调查方案,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检查设计的密度。自动构造test pattern来检查这个规则,就像是给侦探准备一些模拟犯罪现场,看看他能不能准确地找出密度异常的地方。
天线检查的电荷平衡术
想象一下,天线检查就像是一个魔法师在施展电荷平衡术。天线就像一个收集电荷的容器,如果电荷积累过多,就像容器被装得太满,可能会爆炸。天线检查就是要防止过长金属线积累电荷损坏器件,就像魔法师要控制电荷的流动,让容器里的电荷保持在安全的范围内。渐进式连接就像是魔法师逐步释放电荷的魔法咒语,能逐步释放电荷,避免瞬时冲击,让设计更加安全稳定。
DRC Runset7
复杂器件DRC规则的拼图游戏
想象一下,复杂器件的DRC规则就像是一场超复杂的拼图游戏。你得把器件分解成一个个小块,就像把拼图拆成一片片小图。然后,逐一定义各部分规则,就像给每片小图找到合适的位置。自动构造对应的test pattern就像是把这些小图重新拼起来,看看拼出来的图案是不是符合规则。而准备sample gds的图形,就像是为这场拼图游戏准备好所有的小图,还得考虑能不能自动变换device的每个图形之间的距离,就像看看能不能灵活地调整拼图的布局。
PVSCalibre语言交换
想象一下,PVSCalibre就像是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,它们说着不同的语言。PVS说的是一种语言,Calibre说的是另一种语言,它们之间需要通过翻译来交流。这就是它们语法差异的含义。虽然可以借助工具进行转换,但就像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总会有点小偏差一样,转换过程中也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,所以需要我们特别留意。
LVS Runset
Design Rule角色扮演
想象一下,你的设计需要像演员一样,扮演不同的角色。Design Rule描述LVS器件就像是给演员分配角色,告诉演员每个角色的特点和要求。通过规则定义器件识别层、连接关系等关键信息,就像是给演员一份详细的剧本,让他们知道自己在设计这个舞台上要怎么表演,要和哪些其他演员互动。
版图连接关系的社交网络
想象一下,版图就像一个社交网络,不同的层就像是不同的人,它们之间需要建立连接。版图中连接关系的含义就是这样,通过connect语句描述不同层之间的电气连接,就像是在这个社交网络中为人们建立友谊和联系。而connect语句的屏蔽效应就像是给这些联系加上了一些保护罩,有时候可以屏蔽一些不必要的干扰,让连接更加稳定。就像在MIM结构中的Via,通过屏蔽效应体现连接,就像是在一群人中,通过特殊的方式让两个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安全。
RCX Runset1
寄生参数提取的魔法世界
想象一下,寄生参数提取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神奇的魔法世界。三维和准三维就像是不同的魔法咒语,它们有着不同的作用。三维就像是一个强大的魔法咒语,能精确地建模,考虑垂直方向的变化,就像魔法师能精确地控制魔法的每一个细节。而准三维就像是一个简化版的魔法咒语,基于分层模型近似计算,虽然也能施展魔法,但精度可能会有误差,就像简化版的咒语可能会漏掉一些小细节。
RCX Runset2
RC Simplify简化术
想象一下,RC Simplify就像是一个超级厉害的魔术师,它能把复杂的寄生电阻和电容变得简单。这就好比魔术师把一堆乱七八糟的线团变成了整齐的线。它针对寄生电阻短路,寄生电容开路的方法,就像是魔术师的魔法棒,轻轻一挥,就能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,让我们在处理寄生参数的时候更加轻松。
DFM Runset
DFM命令的超能力
想象一下,DFM命令就像是拥有超能力的英雄,它能帮助你的设计在制造过程中避免各种陷阱。引入DFM命令就像是给设计请了一个超级保镖,它和普通命令不同,普通命令可能只是告诉你一些基本的规则,而DFM命令则能从制造的角度出发,优化设计,让设计更加容易制造,提升良率。就像一个普通的导游只能带你看风景,而一个超级导游还能帮你避开旅游中的各种坑。
Pcell QA
Pcell验证的体检
想象一下,Pcell验证就像是给设计做一次全面的体检。参数范围检查就像是检查身体各项指标是否在正常范围内,连接性验证就像是检查身体各个器官之间的连接是否顺畅,层质量分析就像是检查身体各个组织的健康状况。通过这些检查,就能确保设计这个身体是健康的,不会在后续的使用中出现各种问题。
Latch up Rule
完整检查的实现
想象一下,Latch up Rule的完整检查就像是在一个迷宫里找出口。我们通过定义阻挡区域并结合Find Closest Region命令,就像是在迷宫里设置了一些路标和探测器。Find Closest Region命令就像是探测器,能快速找到最近的区域,帮助我们确定阻挡的位置。通过它,我们就能实现正对和斜对阻挡的全面检查,就像在迷宫里不管是直路还是弯路都能找到出口一样,让设计能避免Latch up这种危险的情况。
DPW计算Waferdie个数
相关参数
想象一下,Wafer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拼图板,我们要计算能在这个拼图板上放下多少个die。相关参数就像是拼图的各种信息,比如Wafer直径就像是拼图板的大小,Die尺寸就像是每个小拼图的大小,边缘排除区宽度就像是拼图板边缘不能用的部分,切割道宽度就像是拼图之间的缝隙。这些参数都影响着我们能在Wafer中放下多少个die,就像这些拼图信息影响着我们能在拼图板上拼多少块小拼图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