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电源规划问题

楼主(2023-03-17):
icc的 strap可以不加吗,只用core ring 供电,该如何用命令设置呢?

网友A:
只用core ring 供电
===
这个是可以的,频率不高,几个M之类的没事。。。
频率高了, core中心的IR drop 不是靠外面几根ring能救的 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用core ring 供电
===
这个是可以的,频率不高,几个M之类的没事。。。

老哥,什么命令可以让icc不加strap呢,我看默认是要添加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老哥,什么命令可以让icc不加strap呢,我看默认是要添加的

你现在加strap用什么命令,直接去掉那个命令就行了

欢迎加wx: pr-hao123,拉你进数字后端群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现在加strap用什么命令,直接去掉那个命令就行了

感谢回答。实际情况是我发现不设置加strap,最后生成电源轨的时候会被强行添加strap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答。实际情况是我发现不设置加strap,最后生成电源轨的时候会被强行添加strap。。。 ...

不太可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