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M电容怎么连接,smic.18,2p6M的库

楼主(2023-03-17):
电容上下极板是由M5、M6组成,我尝试在下极板用M5,上极板用M6,或者反过来,或者两个都用M6连接都不行,点亮线显示短路了

网友:
M6 都拉出去连接

网友A:
电容怎么点亮都是短路

网友B:
把每个metal层次单独点开 看看是不是via孔多打了 或者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每个metal层次单独点开 看看是不是via孔多打了 或者别的

没有在电容上打via呀,我只是把电容的线连出来,试过用不同的金属连,都不行,我都有点怀疑是不是pdk的问题了

楼主:
不行呀,还是报错,电容报错

网友C:
MIM电容是不能点亮的,点亮就显示短路,不要怀疑,做lvs就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IM电容是不能点亮的,点亮就显示短路,不要怀疑,做lvs就好!

lvs过不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不行呀,还是报错,电容报错

截图看下~~~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电容怎么点亮都是短路

mim电容不是怎么点亮都是短路的,mark功能有stop layer的选项,将via设置为遇到mim中间那层金属时stop,就可以正常点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截图看下~~~

屏幕截图 2023-03-17  都是用M6连的,可能真的是LVS文件有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都是用M6连的,可能真的是LVS文件有问题

器件类型都不对,lvs怎么可能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器件类型都不对,lvs怎么可能过

这个是原理图转换成版图直接转换的器件呀,且版图上显示是有连接关系的,不是我后面去调用的电容,不应该不对呀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原理图转换成版图直接转换的器件呀,且版图上显示是有连接关系的,不是我后面去调用的电容,不应该 ...

点版图电容,Q一下看看,能不能换成MIME2R,不带ckt的 试试,看起来没有短路不像是连接问题,应该是电容类型不对

网友:
都用M6 接出去。电容的两端。看你接就不对

网友:
点亮不用管他的,你就按照每个极板相应金属连就好了。如果不想全部点亮,需要设置一下

网友G:
smic.18的mim好像是需要把线拉出去接的吧,先用电容上的同层金属引线出mim范围,再打孔跳线到外面的连接处。不能在mim上直接打孔的。(我猜是这个问题)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smic.18的mim好像是需要把线拉出去接的吧,先用电容上的同层金属引线出mim范围,再打孔跳线到外面的连接处 ...

图片就是在外面连的,打孔也是在外面距离电容2um处打的,但是还是报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点版图电容,Q一下看看,能不能换成MIME2R,不带ckt的 试试,看起来没有短路不像是连接问题,应该是电容 ...

原理图就是带ckt的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理图就是带ckt的呀

lvs文件识别的和原理图不一样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原理图就是带ckt的呀

l若是版图和电路中的MIM电容类型一致,那就是vs的检查文档中没有设置电容类型,需要选择设置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若是版图和电路中的MIM电容类型一致,那就是vs的检查文档中没有设置电容类型,需要选择设置就好了
...

你好,请问具体怎么设置呀

网友:
点亮线显示短路什么意思?这怎么看短路不短路。求教

楼主:
解决了,是因为原理图中的电阻lvs不能识别,在原理图换了个可以识别的电阻后可以过lvs

网友(2024-11-05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是因为原理图中的电阻lvs不能识别,在原理图换了个可以识别的电阻后可以过lvs ...

能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吗,我也是smic18ee的PDK但是原理图是mime2r的电容,但是LVS老是显示电容不匹配,多了个ckt结尾

网友(2025-06-25):
引用 网友E:
mim电容不是怎么点亮都是短路的,mark功能有stop layer的选项,将via设置为遇到mim中间那层金属时stop, ...

太牛了

网友(2025-10-11):
太牛了,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