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大佬们,做FPGA,哪个方向对时序要求高啊?

楼主(2023-03-17):
我工作一年半了,做音频视频方向,会做时序约束,会把违例路径收敛。但是我们公司做的产品的时钟频率都较慢,快的也就148.5MHz(serdes这种IP里用高速时钟的不算),我想找个对时序要求高的工作,不知道什么方向适合啊。谢谢各位大佬了!

网友A:
FPGA就是个工具,够用就可以了。一定得选一个行业中的一个方向深耕,得掌握一个方向的系统设计  算法及其工程实现。工作可常换方向别轻易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PGA就是个工具,够用就可以了。一定得选一个行业中的一个方向深耕,得掌握一个方向的系统设计  算法及其工 ...

嗯,我也是这样想的,所以想找个好方向,但是不知到哪个方向好,所以请教下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