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分享一个这几天写的copy任意下层的label到当前层的skill script

楼主(2023-03-17):
本人所用环境:IC617。IC51是用不了的,因为有些函数没有!
这个脚本我写成了一个form的形式,加了几个boolean选项。虽然form界面还是挺简陋的,但已基本满足使用要求。

与工艺有关的代码是

if(switch1==t then
    foreach(route routes
        metalPinObjPath=dbGetOverlaps(cv obj~>bBox list(car(route) "pin") level t)
        metalPinObjPaths=append(metalPinObjPaths metalPinObjPath)
    );end foreach
);end if
if(switch2==t then
    textObjPaths=dbGetOverlaps(cv obj~>bBox "TEXT" level t)
);end if

标红部分是搜索主体,要换成自己所用的工艺相关层信息。
若是把搜索主体换成各种shape也是可以的,反正代码通用,照着dbGetOverlaps()的条件要求改改就好了。

dbGetOverlaps(cv obj~>bBox "TEXT" level t)这个函数因为使用了“obj~>bBox”作为搜索条件,所以会出现两个或多个inst bBox重合后搜索出非目标label的情况,想到一般都是新建cell时用的,也无伤大雅吧。

用法:
在CIW窗口load完脚本后用CopyLabelToCurrentWindowMain()调用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注意:代码中有一个“TestEditMode()”的函数调用忘了删了,自己删一下吧!

楼主:
升级了一下,加了个通过选bBox提取的方式,对于小区域的提取方便了很多。

旧版form

旧版form

新版form

新版form

楼主(2023-08-22):
更新版V3.0

有些工艺用的TEXT是大写,有些是小写,之前的代码只有大写,碰到小写的就会程序出错,这次修复了这个BUG。
pin的问题如果用的金属名不一致或者不是以pin作为purpose那就只能手动改代码了。

楼主(2025-07-16):
更新4.0

修了一些bug。

pin的那个小方块pin fig被复制后丢失pin属性,手动复制的就不会,有知道使用什么函数可以保留pin属性的吗?

增加了一个IC51能用的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