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EXT191环境变量怎么设置

楼主(2023-03-17):
小弟我安装完EXT191后,启动时报错

Cadence Quantus Extraction - 64-bit Parasitic Extractor - Version
19.1.0-p139 Tue Jan 15 01:22:17 PST 201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2019 Cadence Design Systems,
Inc.

ERROR (EXTQRCXLOG-115) :  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uantus
session to proceed.  Type -u or -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unning Quantus.

ERROR (EXTQRCXLOG-113) : This Quantus session could not continue due to previous errors.

Ending at 2023-Mar-17 22:19:55 (2023-Mar-17 14:19:55 GMT).
  Executed by:           wangcy
  Execution host:        zkhx001
  Run duration:          00:00:00 CPU time, 00:00:00 clock time
  Memory used:           168,919,040
  Warning messages:      0
  Error messages:        2

Exit code 2.
Cadence Quantus Extraction exited unsuccessfully.

我的环境变量设置的是

export QRC_HOME=/edatools/cadence/EXT191
export PATH=$PATH:/edatools/cadence/EXT191/bin:/edatools/cadence/EXT191/tools/bin
export QRC_MOS_LW_PRECISION=Y
export QRC_ENABLE_EXTRACTION=t

大佬们帮忙看一看哪里有问题

网友A:
后面要跟输入文件,你没有给,单纯输入命令造成的吧?

楼主:
ERROR (EXTQRCXLOG-115) :  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uantus
session to proceed.  Type -u or -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unning Quantus.

ERROR (EXTQRCXLOG-113) : This Quantus session could not continue due to previous errors.

Ending at 2023-Mar-17 22:19:55 (2023-Mar-17 14:19:55 GMT)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面要跟输入文件,你没有给,单纯输入命令造成的吧?

我到cadence的layout里也没看到QR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到cadence的layout里也没看到QRC

Quantus不就是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uantus不就是么?

原来是这样

网友(2024-03-28):
可以分享一下EXT的安装包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