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感觉天线效应没那么简单

楼主(2023-03-18):
网上资料讲天线效应的本质挺简单的。但是我遇到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,问题是这样的,我有几个MOS的栅极是直接连到pad上的,有两个版本的版图,第一个版本是我连了一根面积比较大的M4,先是有天线效应的错,然后我就想着跳线跳到顶层金属M9,但是DRC还是一直报天线效应的错,报到M9;第二个版本就很奇怪了,一样是M4,但是其面积比前一个小了很多,同样跑天线效应的DRC就没有报错。然后我又把第二个版本的细的M4加宽,然后报错了。顶层金属两个版本的面积都一样的,为什么跳线解决不了问题?一般跳到M9都能解决问题吧,为什么还和M4的面积有关呢?希望有懂的大佬能解释一下。不懂的小伙伴也可以讨论一下。

网友:
drc计算天线效应,和每一层的金属面积都有关吧,其实不管往上跳线还是往下跳线,都是把当前报错的面积太大的金属层的面积减小了,drc也就不会报错了。

网友:
一般是向上挑线,每层金属制造结束都有去离子操作,如果挑线没有办法解决那就加反偏二极管就可以了,那有那么难我做过那么多工艺就没有发现有问题的

网友:
在靠近gate的地方用上层跳一下,在用底层接出去,应该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