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如何抓出工具的所有设置?例如ICC2 的get_app_option

楼主(2023-03-18):
最近遇到了一个比较反常的问题, flow 里面timeDesign 报出的tming, 和自己restoreDesign 之后 report_timing 报出的时序信息不一致,一模一样的path , net/cell delay  都不一致,感觉应该是抽RC 或者一些设置的问题, 想报出工具所有的设置又没找到命令,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遇到这种情况吗

网友A:
看一下flow里timeDesign的report,看一下的是什么选项,-postRoute? -signoff?

restoreDesign
手动跑一下timeDesign,加上同样的选项。
report_timing ...
这样得到的应该是一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flow里timeDesign的report,看一下的是什么选项,-postRoute? -signoff?

restoreDesign

采用同样的timeDesign 命令报出时序结果后, 发现与之前报出的还是有差异的, 从log 中抓出了所有的 setPlaceMode setOptMode setRouteMode 等mode相关的设置, 重新设置了一遍还是不行, 感觉没啥思路debug 了

网友A:
getExtractRCMode  看一下RC extraction的设置
getDelayCalMode   看一下timing engine,SI的设置
report_globals       看一下有没有timing_*改动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etExtractRCMode  看一下RC extraction的设置
getDelayCalMode   看一下timing engine,SI的设置
report_g ...

大佬说的方法也都试了一遍,各种mode 以及 global 的设置都对比了一下, 还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,准备换个版本的工具试一下了,这个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致的吧 不然存个数据timing 都变了,存的东西也没有参考价值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说的方法也都试了一遍,各种mode 以及 global 的设置都对比了一下, 还是没找到真正的原因,准备换个 ...

辛苦了。对比这么多设置不容易。
saveDesign的时候一般不带 -rc,RC extraction data没有保存。
restoreDesign后没有RC extraction data,只能先跑一遍timeDesign重新生成一下。 这时如果设置有差别,会造成RC extraction data有不同。感觉问题就在这里。
换个版本试一下也好,19.x蛮稳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辛苦了。对比这么多设置不容易。
saveDesign的时候一般不带 -rc,RC extraction data没有保存。
restore ...

感谢大哥提供的帮助,最近还在看这个问题,如果解决了我会来回复一下

网友B(2023-06-26):
楼主解决了吗?我遇到类似的问题,换版本也是不同的结果。
我是optDesign之后看到工具报的summary和restoreDesign之后timeDesign -xxstage的结果不一致。
我理解是变量和option存入了db里面,这点是没问题的,如果RC不一致引起的话,那么在相同rc环境下面应该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除非是timeDesign和optDesign的引擎不一致,这一点我不确定。
另外我想的是saveDesign的时候数据是不是本身有问题?
目前也没找到相关内容

楼主(2024-01-30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解决了吗?我遇到类似的问题,换版本也是不同的结果。
我是optDesign之后看到工具报的summary和restore ...

这两个的引擎确实不一样, 你这个结果不一致其实是比较正常的现象, 这两个的差别应该也是比较小的

网友:
这个不一样是正常的吧,你在flow里面跑,应该是farm吧,自己手动跑,然后save design没有farm那么多的CPU呀。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。你可以试试flow 跑两次,如果结果不一样那说明有命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