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关于电阻BV的问题,RNMTG及RPMTG。

楼主(2023-03-18):
RT,在28nm下采用RNMTG及RPMTG时,瞬态仿真的warning提示Vr=-0.9V,Bv_max=0.0539V。这样流片会有问题吗?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,Poly Metal Gate电阻的击穿特性这么差吗。有没有大佬指点指点。

网友A(2024-07-08):
请问会有问题吗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会有问题吗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应该是仿真收敛性的问题。不用太担心

网友:
poly电阻,耐压值都有7~9V以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仿真收敛性的问题。不用太担心

哦哦 那实际这个地方的bv_max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吧?

网友:
看工艺的EDR或者问foundry,如何和MOS的metal gate 的BV一样,那就用起来要小心。如果是专门的金属电阻,BV会高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