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环形振荡器的问题

楼主(2023-03-18):
如上图所示,振荡器振着振着就不振荡了,原因可能有哪些呢?求助大家

网友:
能问一下,这个频率相移不够360°引起的吗?如何解决的喃?

楼主:
我这个应该是串联的级数太多了,驱动不够导致衰减的,我把级数减小之后就没衰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