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回踢噪声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23-03-19):
在拉扎维经典的Strong Arm Latch中,提到可以将有时钟控制的路径连接到输入对管的漏端,相比较之前连接在源端的连接方法,可以减小回踢噪声的影响,请问这种方法为什么可以减小回踢噪声呢?

这是拉扎维文章里的两种结构

网友:
That's my question, too.  Hope someone can answer it.

网友:
1,(Cgd/2)*Vdd/(Cs+(Cgd/2))  ;2,(Cgd/4)*Vdd/(Cs+(Cgd/4))

网友(2024-07-12):
我个人理解是第二种的源端接地,这样Cgs下极板电压是不变化的,第一种Cgs下极板是变化的,会对输入产生更多的馈通电压。

网友(2024-09-09):
饱和区因为夹断,栅漏电容要比栅源电容小

网友(2025-04-28):
第二种结构的Offset相比于第一种结构要差很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