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ELL问题

楼主(2023-03-19):
在制作pcell时碰到以下问题,希望大家解惑
1.pcell参数顺序,只能通过添加cdf参数调整吗?使用cdf参数时,必须与pcell参数一一对应吗?
2. cdfCreateBaseCellCDF在导出gds时报错,undefined function cdfCreateBaseCellCDF

网友A:
1. 以经验来看,pcell参数顺序和code里定义的cdf参数顺序是一样的;不知道你说的“一一对应”具体指什么

网友:
2. 这个函数没错,报错的话要具体看看你的code有什么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以经验来看,pcell参数顺序和code里定义的cdf参数顺序是一样的;不知道你说的“一一对应”具体指什么 ...

是说没使用cdf函数定义参数,只用PCdefine定义参数,顺序是乱的。
如果使用cdf函数定义了其中一个参数而没有全定义,好像就只有那一个参数,没用cdf函数定义的参数都不见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说没使用cdf函数定义参数,只用PCdefine定义参数,顺序是乱的。
如果使用cdf函数定义了其中一个参数而 ...

确实是这样,我也发现存在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