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流镜的基准一定要放中间吗,电流镜一定要匹配吗

楼主(2023-03-19):
在学习画版图时候,看到原理图上的电流镜,基准电流镜的m值为1,且宽度与数量和他电流镜不一样,这种情况还要匹配吗,还要求将基准放中间吗?用的是.18工艺

网友A:
不知道你表达的什么意思,你图片中的尺寸是一致的。另:电流镜的基准最好放在中间,如果不放应该也还好。如果说他电流镜的尺寸都不一致,也就说明特对电流镜的匹配要求不高,你只需要把他们靠近放并且统一方向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表达的什么意思,你图片中的尺寸是一致的。另:电流镜的基准最好放在中间,如果不放应该也还好。如 ...

图片是两张,尺寸是不一样的呀。那我就摆成同方向吧,不匹配了

网友:
下面的m值double一下,w不就一样了么?总体来说还是成倍数关系的

网友:
要匹配的,放中间,他们的公司是成比例的,只要尺寸是比例就可以,因为里面做的时候L值是一样的,W值是比例,放中间的话会好一点

网友:
上面W=5 下面W=10 把下面 2倍FINGER就可以了啊 然后正常匹配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