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一下李福乐老师PPT里的matlab代码中calculate_dynamic_spec是用来做FFT的函数吗

楼主(2023-03-19):
请问一下李福乐老师PPT里的matlab代码中calculate_dynamic_spec是用来做FFT的函数吗,如果自己写的话可以去怎么去写哇

楼主:
dout = dout-mean(dout);
[pow, SNR, SNDR, ENOB, SFDR, THD, HD] = calculate_dynamic_spec(dout);
d_len = lenth(pow); xstep = 1/(2*d_len);
xz=0:xstep: (0.5-xstep);
plot(xz,10*log10(pow))
title('ADC Output Spectrum')
xtable('fi/fs')
ytable('power(dB)')
axis([0, 0.5, -120, 0])
grid

网友:
就按做FFT得到频谱,然后按公式求各个动态参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