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求组,MOS的衬底如何接地或者电源

楼主(2023-03-19):
最近在学习版图,想问一下各位大佬,这个MOS管的衬底是如何接地或者电源的。

网友A:
外面可以打一圈保护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面可以打一圈保护环

为啥我用保护环接上地线之后,它好像还是显示我还是没有连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啥我用保护环接上地线之后,它好像还是显示我还是没有连上。

检查一下是不是环加错了是否少了层次,还有是否打了label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啥我用保护环接上地线之后,它好像还是显示我还是没有连上。

环有PIMP么

楼主:
我那个虚拟机不能自动生成保护环,保护环是我自己画的,Nmos用的保护环是:PIMP DIFF M1 CONT 组成,PMOS用的环是:NW,NIMP DIFF M1 CONT 组成。但是就是显示我衬底没连上。我是TSMC0.18工艺。

网友:
要不打撒看看是不是有的层没连起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那个虚拟机不能自动生成保护环,保护环是我自己画的,Nmos用的保护环是:PIMP DIFF M1 CONT 组成,PMOS ...

按你说的你的环加的没问题啊,你是sub!报错,还是B报错?TSCM有隔离管和普通管,你电路是哪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