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Vgs=0的管子还能说工作在亚阈值吗?

楼主(2023-03-19):
请问Vgs=0的管子还能说工作在亚阈值吗?例如.18工艺中,Vgs=0仍会有100fA的电流,并且在高温时达到PA级别,这样的漏电流应该算是亚阈值吗?另外参数region=0表示管子断开的判断条件又是什么呢?

网友A:
new bing的回答

网友:
一般说的亚阈值是vgs小于vth,但是是很接近vth的,不会差很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ew bing的回答

太秀啦

网友A:
老实说,还挺好用,比自己用搜索引擎找答案快很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老实说,还挺好用,比自己用搜索引擎找答案快很多

有教程吗,我也试试哈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有教程吗,我也试试哈哈

各种方法好像都失效了,会科学上网的话可以用微软账号(最好新申请一个)去申请资格,然后试一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各种方法好像都失效了,会科学上网的话可以用微软账号(最好新申请一个)去申请资格,然后试一试。
...

好的明白了,看来公司用不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明白了,看来公司用不了了

每日有次数限制,只是自学起来方便点,让他列大纲或者找论文很快,用不了也没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