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第一次接触LDMOS,smic.18BCD schematic里面这个端口是干嘛的呀

楼主(2023-03-19):
粗略看了一下LDMOS的剖面图,

也没发现这个端口是干嘛的,该怎么接有没有大神知道

网友:
根据你的截面图,是高边LDMOS,这个应该是PSUB电位,一般都是GND

网友:
PSUB 接地就行

网友A:
隔离高压器件,你把器件对应的layout掉出来就会知道这个端口干嘛的,一般来说应该有三个环,第一个是衬底接触,对应的剖面图就是轻掺杂的pbody,第二个环就是iso环,对应的是nwell电位,不过实际剖面图应该不是你这个,应该有nbl或者dnw、dpw什么的,第三个环就是你说的这个端口了,sub环,接在整个芯片的衬底电位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隔离高压器件,你把器件对应的layout掉出来就会知道这个端口干嘛的,一般来说应该有三个环,第一个是衬底接 ...

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