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HB 总线是像直接做成纯组合逻辑电路好,还是中间插入寄存器好?

楼主(2023-03-19):
根据AMBA2.0的手册,AHB  矩阵像是一个纯组合逻辑电路,想问一下,在真实设计中,这种纯组合逻辑的实现形式更常见,还是中间插入寄存器的实现形式更常见?

网友A:
必须有寄存器常见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必须有寄存器常见啊

但是中间加寄存器的话会不会造成回应变慢的问题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中间加寄存器的话会不会造成回应变慢的问题啊?

根据你的项目来定

网友(2023-04-26):
我是新手,也遇见楼主的问题,感觉ahb就是一堆组合逻辑形成的选择器,请问大佬们那什么情况下才会插入寄存器,这样做会不会慢一拍啊

网友:
AHB面向低速实时

网友:
根据项目,满足时序功能需求即可

网友(2023-06-02):
M0, M1同时访问S0, S0只能响应一个,另一个ADDR Phase已经结束了,你告诉我只有组合逻辑怎么实现?

网友(2023-09-19):
这个需要看你的时序是否满足,根据具体情况而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