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木棉/金属叠层的skill脚本muStackMetals

楼主(2023-03-19):
脚本功能:金属叠层

在使用脚本时,根据自己工艺用的金属层,修改layerNameList一行,其余不用修改。

1017 Bytes, 下载次数: 280 , 下载积分: 资产 -2 信元, 下载支出 2 信元

楼主:
其它脚本见个人主页

网友A:
木老师我是你女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木老师我是你女粉

网友B(2023-04-24):
感谢分享,请问这个skill怎么用呀??我设置了一个快捷键,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分享,请问这个skill怎么用呀??我设置了一个快捷键,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。
...

用法看演示视频

网友B:
演示视频显示有问题,看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演示视频显示有问题,看不到

我看着没问题,你如果看不到的话,直接进b站看吧

金属叠层的skill脚本muStackMetals_哔哩哔哩_bilibili

网友:
OK,忘记还有B站了

网友B:
请问这个脚本有没有可能把生成的金属叠层做成一个互相attach的功能吗?移动或者拉伸任意一个可以修改全部金属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这个脚本有没有可能把生成的金属叠层做成一个互相attach的功能吗?移动或者拉伸任意一个可以修改全部金 ...

attach只是一个移动另一个会跟着移动,删除会跟着删除,做不到一个拉伸另一个跟着拉伸

网友(2024-08-09):
使用:
1)load("/路径名/muStackMetals.il")
2)a,在layout窗口选上你需要叠加的线。b,左边(lsw)选上需要加的layer ME1 。。。
3)执行muStackMetals()就好了。
效果:ME1+ME2.(金属1叠加了金属2)。假设ME1是原有的,ME2是要叠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