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uppressMessage ENCEXT -2799这条命令代表压缩哪类error 或者warning信息?

楼主(2023-03-20):
请问下innovus 里面suppressMessage ENCEXT -2799这条命令代表压缩哪类error 或者warning信息?我在innovus error message reference文档里面没有找到该条命令的描述。

网友A:
压缩哪类
===
这个翻译 ~~~ 咳咳咳 ~~~

这个信息是前面建flow的人留下了的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压缩哪类
===
这个翻译 ~~~ 咳咳咳 ~~~

该怎么翻译?抑制,不输出相关的信息?是的,别人写好的flow。我就是不清楚这个ENCEXT -2799代表啥信息?大神,能否告知下,谢谢。

网友:
sorry , 我也不清楚, 简单的做法,放开它就行了 ~~~

楼主(2023-04-23):
引用 楼主:
该怎么翻译?抑制,不输出相关的信息?是的,别人写好的flow。我就是不清楚这个ENCEXT -2799代表啥信息? ...

虽然我不知道ENCEXT -2799代表啥意思,但我知道当我load 好一个design, 然后saveDesign 后,在log file里面软件自动填写了这条命令。也就是说这条命令根本不需要手动输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