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开关管驱动电路设计

楼主(2023-03-20):
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小白一枚,求助各位大佬,功率开关管驱动电路设计思路是怎样的, 感谢感谢!!!!

网友A(2024-09-27):
我之前看到过说用尺寸逐级增大的反向器链去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看到过说用尺寸逐级增大的反向器链去驱动

就是逐级增大的反向放大器去驱动,逐级增加驱动能力,到后面能迅速驱动功率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