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对组合逻辑 assign 和 always 有什么不同吗?

楼主(2023-03-20):
如题。想要实现 c = a + b的功能,不用时序电路,只用组合逻辑。我看别人用了方法一,我用了方法二,想问下各位大佬,有什么区别吗?

方法一

module addr(
input [3:0] a,
input [3:0] b,
output reg [4:0] c;
)

always @(*)
begin
        c = a + b;
end
endmodule

方法二

module addr(
input [3:0] a,
input [3:0] b,
output [4:0] c;
)
assign c = a + b;

endmodule

网友A:
尝试综合了一下,无论synplify还是Vivado电路都是一样的。
个人理解为:加法逻辑是一样的,唯一区别是assign输出是wire型,always输出是reg型。但是虽然声明为reg型,但是输出并不会综合成FF,网上说只有仿真的时候输出才会视为F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尝试综合了一下,无论synplify还是Vivado电路都是一样的。
个人理解为:加法逻辑是一样的,唯一区别是assig ...

和其他人讨论也是类似的结论。两种写法应该是习惯问题。还有用reg可以避免一大堆 ? : 而使用  if-else可能会写的清楚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