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使用skill输入参数的问题

楼主(2023-04-01):
刚入行小白,最近在研究skill脚本意图提高一些工作效率,粗略学习了一点,最近想做一个离有源区定距离的guard ring 脚本,省的每次都需要输入。我先手动操作了一下,复制了CIW导出的程序段,再把该程序段写到我自己定义的脚本内,大概是procuce(...   leHicreateGuardRing()   ...value->"ptap")这样的格式,思路就是调用virtuoso中原有的创建环的脚本(shift+G那个),然后用CIW教的语句改相关参数,但是这个脚本运行到调用环之后就不动了,参数没有更改,我把相关语句在ciw上运行是可以的,后来又把这几条调参数的语句单独又搞了个脚本,也能改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新手小白,很多地方不懂,希望有大佬帮忙解惑,非常感谢!

楼主(2023-05-07):
时隔一个月,我对脚本有了一些粗略的理解,相关的思路我在自己电脑上重新试了,发现自己电脑是可以的,公司电脑是不行,虽然都是用的617,我猜测是因为小版本不太一样导致的,因为我重新写了一个创建环内相应距离填充图形的脚本,刚开始不太了解And()函数功能,所以用的软件自带的,也是运行了之后会卡住,所以我猜测是用leHi打开窗口的函数都会导致相关问题。

楼主(2024-05-28):
时隔一年回来解决初学时候的问题,此问题不应该采用lehi函数解决,而应该采用rodCreatePath()函数,lehi函数在打开窗口时普遍存在后续字段无法运行的问题,rod函数中CreateRect和Path函数可以制作multiply图形,非常方便,详见API Finder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时隔一年回来解决初学时候的问题,此问题不应该采用lehi函数解决,而应该采用rodCreatePath()函数,lehi函 ...

网友A(2024-09-19):
想问下作者,在哪里找到的系统自带的代码呢,shift+G这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下作者,在哪里找到的系统自带的代码呢,shift+G这种

可以看log文件(默认为CDS.LOG),也可以在CIW菜单Options→Log Filter...中打开\a那项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看log文件(默认为CDS.LOG),也可以在CIW菜单Options→Log Filter...中打开\a那项。
...

如果想打开这个。il文件,或者想修改其内容,这个是可以操作的吗?

楼主: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52759-1-5.html
使用leHiCreateguardRing()函数来做的话,可以参考这个帖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想打开这个。il文件,或者想修改其内容,这个是可以操作的吗?

可以的,改完之后save一下覆盖原来的文件就行。

网友C(2025-06-09):
引用 楼主:
时隔一年回来解决初学时候的问题,此问题不应该采用lehi函数解决,而应该采用rodCreatePath()函数,lehi函 ...

所以楼主是用的ROD来创建GR是吗?不直接采用已有的PCELL然后用fluid gr来创建了?原因是啥呢?我最近也想用已有的PCELL创建fluid gr,因为他有很多的操作可以实现,可以chop stretch之类的,也是卡在了实现鼠标左键以及在固定坐标上创建环的步骤

楼主(2025-08-12):
引用 网友C:
所以楼主是用的ROD来创建GR是吗?不直接采用已有的PCELL然后用fluid gr来创建了?原因是啥呢?我最近也想 ...

抱歉时隔两个月才看到回复,不用fluid gr的原因说来惭愧,主要是与公司合作的制造厂未提供相关的pcell,所以对这方面的知识一直是空白,层主如果有相关参考文档或链接可否分享一下?非常感谢!

用rod来创建GR,主要是因为其强大的整合能力,这是db函数比不了的,在我原先的设计中,是用db函数作为底层代码的,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rod函数,才开始使用其改善原先的脚本,极大的简化了脚本的设计难度,所以写在了推荐里。对于用lehi函数来直接绘制gr,之前我偶尔在本网站得到过其他前辈设计的相关脚本,很可惜在公司换电脑的时候弄丢了,再想找到又如大海捞针,只能放弃了。
遗憾的是,用函数模拟单击操作的方法至今为止我也没有找到,抱歉不能给你提供帮助。目前因为领导对可靠性的考量,要求我们的环都是采用自行制作的pcell来绘制了,好处是其可以包含需要的隔离结构,但是灵活性差了很多,不知道fluid gr是否是破局之法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抱歉时隔两个月才看到回复,不用fluid gr的原因说来惭愧,主要是与公司合作的制造厂未提供相关的pcell, ...

ROD创建GR在制作PCELL的时候用的比较多,公司同事反倒是喜欢使用MPP来创建GR,回到那个问题,如何利用快捷键快速包GR,我现在是通过提取模块BBOX范围坐标然后通过addPoint来实现模拟鼠标点击的,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他只能对单个操作,也就是假如我有多个cell,我需要先把它们group或者全选建成一个cell才能包GR

还有就是如何使用自己的fluid gr的问题,论坛里有相关的帖子讲到,由于没有对技术库的编辑权限(tech.tf,tech.db),所以可以自己建一个技术库,然后创建gr,再把这个技术库和工艺厂那个合并使用,这样子就可以使用自己的fluid GR了,我暂时找不到那个帖子了,你可以自己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OD创建GR在制作PCELL的时候用的比较多,公司同事反倒是喜欢使用MPP来创建GR,回到那个问题,如何利用快捷 ...

因为我没有FGR的设计经验,想请教一下制作FGR的方法,是直接制作pcell即可吗?这个pcell与普通的pcell之间有什么区别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因为我没有FGR的设计经验,想请教一下制作FGR的方法,是直接制作pcell即可吗?这个pcell与普通的pcell之 ...

Virtuoso Fluid Guard Ring 教程 - 藍色天空
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教程看看,个人觉得没区别,满足DRC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Virtuoso Fluid Guard Ring 教程 - 藍色天空
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教程看看,个人觉得没区别,满足DRC就行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!对于你说的bBOX的问题,我刚刚找了你发的脚本,你说的模块应该是instance吧?我之前偶然知道的一个合并bBox的函数PasGetBBoxUnion(l_bBoxList),不知道为什么,这个函数在DPI FINDER里查不到,希望可以帮到你。
另外还有一个小疑问,请问一下FGR可以绘制带隔离的GR吗?相当于GR环的内部全部填充某一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非常感谢!对于你说的bBOX的问题,我刚刚找了你发的脚本,你说的模块应该是instance吧?我之前偶然 ...

不错,感谢
您是说一个PGR在内部填充N+是吗?从而不用自己手画一层N+去覆盖内部的NMOS?
这个我还不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