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出现错误,incorrect nets,求教

楼主(2023-03-20):
LVS出现了错误,一直解决不了,能不能帮忙看看什么问题?怎么解决?

网友A:
都是电容下级板报错,你是不是有电容没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是电容下级板报错,你是不是有电容没连接

电容在小模块里已经连接了并且LVS已经通过。所以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,我看report里面显示多了一根线,是因为有地方线出了问题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容在小模块里已经连接了并且LVS已经通过。所以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,我看report里面显示多了一 ...

电容参数对上了么?看起来因为电容下级版没连接导致多一个net,你可以把count改下,现在才50,改成5000显示多点看看,如果电容下级版接的时gnd,你是不是哪个模块gnd没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参数对上了么?看起来因为电容下级版没连接导致多一个net,你可以把count改下,现在才50,改成5000显 ...

电容的参数是对的,我将count改成5000以后,发现错误更多了,变成了62个,都是同样的错误,电容底层没有连接。因为我是调用了64个相同的模块,现在有62个模块都是电容底层没有连接。但是report里面只有多出了一条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参数对上了么?看起来因为电容下级版没连接导致多一个net,你可以把count改下,现在才50,改成5000显 ...

电容的下级版接的是其他端的输入,没有接地,而且确实是接上了的

网友:
信息量不是很够,但感觉是很低级的错。

网友:
先解决其他的,ERC等问题,或者你mark一下看看有没有接上

网友B:
是不是没选择,显示全部错误

网友:
HCELL跑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没选择,显示全部错误

这个已经选择了,一共是62个错误,都是电容底层没有连接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个已经选择了,一共是62个错误,都是电容底层没有连接。

这样的错误

网友C:
这是什么电容,下级板是BOT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什么电容,下级板是BOT

MIM电容

网友A:
C0是100个并联,你版图报错是每个电容的下级版,不是net,说明你下级版都没接出来,把版图电容下级版单独点亮,看看都连通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0是100个并联,你版图报错是每个电容的下级版,不是net,说明你下级版都没接出来,把版图电容下级版单独 ...

是这样的,因为这个设计电容的下级版是接在放大器的输入端,这个在小模块的时候已经通过LVS了,小模块整合到大模块的时候,只需要将上级版接出,下级版不用接出,所以在小模块的LVS通过的情况下,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报出下级版的错误,而且下级版单独点亮也是接通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因为这个设计电容的下级版是接在放大器的输入端,这个在小模块的时候已经通过LVS了,小模块整 ...

是有点奇怪,正常情况应该是报错net连接的,不应该报错下级板的,

网友:
用10楼方法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多了什么层或者少了层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确实不是电容下级版连接的错误。是整合的时候小模块的输出接在了MUX上,但是一开始接的顺序不对,所以报错了,我把MUX拿掉以后才意识到了这个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