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如何报出到指定输出端所有路径的时序信息?

楼主(2023-03-20):
请问DC综合如何报出到指定输出端的所有路径的时序信息?

网友A:
报个1万条,应该够了:
report_timing -delay max -nworst 10000 -max_paths 10000 -tran -cap -derate -nosplit -sort_by slack -to [get_pins *] >report_timing.rp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报个1万条,应该够了:
report_timing -delay max -nworst 10000 -max_paths 10000 -tran -cap -derate -no ...

我去试了下可以的,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