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TS违例修复

楼主(2023-03-20):
请大佬帮我看一下,这种违例怎么修改,为什么插入延迟会这么大,该怎么去修呢?
这里的插入延迟和输入延迟是由什么控制呢到哪里可以修改他们

网友A:
看名字应该是SPI interface。
通常会用SPI_CSn作为部分reg的reset,SPI protocol通常会保证SPI_CSn不会跟SPI_CLK重叠。
这个情况根据SPI protocol timing改一下constraint就可以过了。

网友:
和designer 商量一下,改一下input delay

网友:
input delay就10了,有-5.2的violation,改下就没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名字应该是SPI interface。
通常会用SPI_CSn作为部分reg的reset,SPI protocol通常会保证SPI_CSn不会跟S ...

jake哥,我看这条path是in2reg,我们这里放松约束,是不是还要看到了top sta时,timing是否能收敛?
所以这个约束周期的百分之多少,是比较合理的,要跑下top sta才知道哦?因为如果让我改,不太知道改成T的百分之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jake哥,我看这条path是in2reg,我们这里放松约束,是不是还要看到了top sta时,timing是否能收敛?
所以 ...

楼主贴子里的不是普通的in2reg path,是recovery violation。设计里把SPI_CSN用作RSTN。RSTN的上升沿离SCLK的active edge太近了,造成了recovery violation。
这里的SPI_CSN不必像普通的input port设置0.6*SCLK_PERIOD,0.7*SCLK_PERIOD,几个ns就足够了。主贴里SCLK 15ns network insertion delay也有大了。SPI_CSN,SCLK都是外部SPI master给的,按实际timing设约束,稍微加点skew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