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rong Arm Latch仿真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3-03-20):
在仿真SA Latch的时候,发现虽然最后结果是正确的,但是在最开始的放大阶段,会出现两条输出曲线相交的情况,请问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?应该如何改进

网友A:
电路上是不是又不对称的地方  比如reset 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上是不是又不对称的地方  比如reset 管?

这是我的电路图,所有的管子都是400n/280n的,不应该存在不对称情况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的电路图,所有的管子都是400n/280n的,不应该存在不对称情况吧
...

我检查了我之间做的一个动态比较器,确实是有一小段时间是反着的
这个原理我没想清楚,不过如果保证足够的比较时间,是不会出错的

网友:
输入对管调大点试试,上面的反相器调成pn对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