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如何在spectre仿真器里面保存所有线电压

楼主(2023-03-20):
请问如何在spectre仿真器里面保存所有线电压

我在output里面设置要plot的线电压,它才能画出来,当我点击results-->direct plot的时候,很多线电压都显示is not a kept output,导致一段很长时间的仿真白跑了
请问怎么在仿真前设置保存所有线电压?

网友A:
Outputs--->Save All...--->Save Options窗口里自己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utputs--->Save All...--->Save Options窗口里自己选。

好的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