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voltus做flipchip芯片的IR-drop分析

楼主(2023-03-20):
小白提问,请问有没有人使用voltus做过flipchip芯片的IR-drop分析?我不太清楚如何写static分析的脚本。
1,请问bump没有pgv是否应该rail analysis?
2,暂时没有bump的pgv,在进行rail analysis时遇到问题:

脚本中书写:set_power_pads -net VDD -format padcell -file "bump.padfile",但有error提示:
user specified "set_power_pads -format defpin" to add voltage sources but no DEF pin is found.
我用的是“-format padcell”为什么工具将它识别为“-format defpin”?

如果有大佬有相关tutorial或者可以解答以上问题,十分感谢!!!

楼主(2023-05-08):
顶顶顶!!求大佬救救

楼主:
求助各位大佬!!!

网友A:
voltusUG里有一节标题是  Generating Power-Grid Library for a Flip Chip Design,建议读几遍。
我的理解是先要有bump cell PGV。你的截屏里第一个warning显示BUMPCELL没有PGV。
UG这一节最后有一个sample Tcl script可以参考一下。
voltusUG.pdf在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oltusUG里有一节标题是  Generating Power-Grid Library for a Flip Chip Design,建议读几遍。
我的理解 ...

之前也按照这个做了pgv,一直出错,就直接没用,刚看了您的回答重做了一次,居然成功了!!感谢!

楼主:
已经解决,正确地做出bump的pgv就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