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想问一下自己用MOS管搭建的数字元件和标准工艺库的数字元件有什么区别呢?

楼主(2023-03-20):
小白想问一下自己用MOS管搭建的数字元件和标准工艺库的数字元件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:
你说的是NAND  NOR 这些吗,如果用的管子类型是一样的 size是一样的 ,那就是一样的,不过工艺库已经帮你弄好了,没必要再弄一次了吧,毕竟这些都是经过工艺验证过了的

楼主:
是的,明白了,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