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如何通过PLL的tran仿真观察输出波形眼图

楼主(2023-03-20):
请问PLL的tran仿真的眼图怎么看更加准确,这是PLL锁定下,输出1.2GHz频率的输出波形的眼图,两种方法看出来的jitter差距还是挺大的。

网友:
这两种有啥区别。

网友A:
第一个是你测量的信号相对于ckn_1叠的,也就是被测量信号相对于ckn_1的jitter,第二个是用一个理想的clock trigger的,叠出来的jitter是实际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是你测量的信号相对于ckn_1叠的,也就是被测量信号相对于ckn_1的jitter,第二个是用一个理想的clock  ...

感谢回复,那就是第二个更加准确接近真实值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那就是第二个更加准确接近真实值。

是的,第二个是更接近真实值,不过刚刚仔细看才发现你测量信号就是ckn_1,trigger信号也是ckn_1,但是还是有1.62ps的jitter,说明你这个clock信号翻转阈值也不是很稳定,因为自己trigger自己,相对值就变成了实际信号跟你设置的threshold之间的抖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第二个是更接近真实值,不过刚刚仔细看才发现你测量信号就是ckn_1,trigger信号也是ckn_1,但是还 ...

明白了感谢

网友B:
确实第二个是对的,不过你填的周期不是准确值得话会影响结果,可以用分数的方式填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确实第二个是对的,不过你填的周期不是准确值得话会影响结果,可以用分数的方式填写 ...

感谢,这个除不尽填1/1.2G应该更好一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,这个除不尽填1/1.2G应该更好一些

我觉得区别不大,你已经填了那么多位了,精度那么高

网友(2025-02-27):
你这眼睛都没出来,这看的结果都是不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