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压偏小求解

楼主(2023-03-20):
老哥们,我做芯片工艺替换,这是一个单位增益放大器,因为原片REF1p2有1.2V,但是替换后只能做到1.14V,所以LB76信号也只有1.14,所以我需要做到1.2V,因为要输出到OSC模块产生时钟信号,请问有什么操作可以实现呢,不能简单的在输出那里加一个电阻抬高电压,因为PVT不能太高。

网友:
大概是工艺影响,mos管的阈值有变化吧。如果图省事,直接加个电平转换电路,不然调下运放输出到电路输出的那两个mos的尺寸应该也行

楼主:
补电路图

网友:
改接成LDO  电阻1: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