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对mos管做DC仿真,求gm/id参数,使用os函数,显示no OS paramete

楼主(2023-03-20):
DC仿真看着正常,而且只要换低压管,就可以出图像

网友A:
用的 DC sweep仿真吗,换成 parametric analysis试试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 DC sweep仿真吗,换成 parametric analysis试试,

是的,后来我用parametric analysis,但是这样没办法同时变化L和VGS,就需要手动一条一条的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