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想请教一下行业相关

楼主(2023-03-20):
我看有同行的朋友说 版图还分正向反向是什么意思。有的人做正向,有的人做反向?

网友A:
做过两年反向,然后转的正向。正向是电路转化成版图,反向是图片转化成简易版图然后转化成电路,反向主要是做芯片分析以及仿制芯片用的,现在大部分公司(尤其小公司)都是买国外的成品芯片然后做反向提取出电路,然后稍加改动变成自己的,然后再做一次正向成版图后进行生产。

网友:
版图反向应该就是参考原芯片照片里面的布局再自己做布局吧。

网友:
反向就是抄别人的芯片,拍照反向提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过两年反向,然后转的正向。正向是电路转化成版图,反向是图片转化成简易版图然后转化成电路,反向主要是 ...

谢谢大佬解惑

网友:
正向就是正常开发, 反向就是逆向别人已有的设计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开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