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2 power plan

楼主(2023-03-20):
用ICC2 进行PR时,做power plan(via pillar)分成了两个部分 core+ memory,runtime 超过2小时,有哪些方法可以优化runtime么

网友:
打power一般就是很久的,当然也看你的design的大小,服务器,MEM,没看到你的脚本,其实可以适当优化下脚本

欢迎加wx: pr-hao123,拉你进数字后端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