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XI4 to Hyperbus接口控制器

楼主(2023-03-20):
如题,本人公司芯片需要外挂一块Hyper Ram,首先想问一下各位大佬,这个控制器是要自己写吗,还是说提供ram的公司会一并提供控制器?(目前尚未购买ram)

或者,各位亲朋有人用过或者学习过类似的知识吗,能否指点一二,我最近就是在学习这两个协议,但感觉要是靠自己写一个完美的控制器还是有很大难度的。

网友A:
看这个描述,应该是需要个AXI4接口的HyperBus控制器吧

网友(点评):
是这个意思,就是想要用axi4接口去连接一个***的hyperra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这个描述,应该是需要个AXI4接口的HyperBus控制器吧

是这个意思,就是想要用axi4接口去连接一个外接的hyperram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这个意思,就是想要用axi4接口去连接一个外接的hyperram

see attached do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e attached doc

很感谢,就是这种控制器,看来确实很麻烦,想要自己写的话难度很高。